SONY V505BC 不加电

楼主(2008-09-10):
本本不加电,放电后,正常开机,一起正常
在论坛看到几篇帖子,关于这个型号的机器
容易出现不加电的情况,放电后用不一两个星期还会出现同样问题
请问一下:
给H8芯片右下脚两个检测的
二极管
拿掉
这两个二极管具体是哪两个,标注是什么
,有位大哥说,这个办法可以根本解决不加电的问题
芯片

网友:
这是不是此款机子的通病呢.
截个图上来大家看看..更好...

网友:
还没见过V505的图纸, 不好说! 说这话的估计是从SONY代工厂出来的, 强人一个!!

网友:
大家说一说, SONY的特头大

网友:
这机器好像配16v扁的电源, 不稳定的比较多!机器保护应该就是电源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建议客户换电源后就没复发!

网友:
此现象的产生好象与强制关机有关系! SONY机型的保护功能特强! 到现在还没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比较权威的解释!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没有人能说明保护的过程,和是如何实现保护的,为何去掉cmos电池就能好呢,是不是那时南桥内的数据有问题呢

网友:
暂时还没办法,只能先交给客户了,测试了三天,都正常

网友(2008-11-28):
bi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一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听说有人可以解决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