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不触发(插检测卡所致)

楼主(2008-09-10):
一台浪潮服务器主板INTEL原装板,不触发,pw-sw的5V有,跑线到一个芝麻大小的六角管子Q9H4,输出3.3V,直接到SMSC LPC47M82-NW上3.3V,按压PW-SW六角管子Q9H4输出3.3V有变化,但SMSC LPC47M82-NW上的3.3V无变化,量得ATX电源绿线5V没有,把ATX电源拔下来量绿线5V有,插到主板上量就没有,更换电源也一样,主板上相应绿线阻值不短路,阻值正常,绿线跑线也到SMSC LPC47M82-NW ,怀疑SMSC LPC47M82-NW 有问题,请问这个资料谁有啊?

网友:
看插槽位置和我们平时主板正好相反

仔细看看

我们常用主板

网友:
是pci-x接口,不支持你的诊断卡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不过诊断卡反过来插正好插进去啊,所以误认为PCI插槽故意这么设计的!真是惭愧啊,没有烧掉东西就算不错了

网友:
ATX电源绿线5V没有~说明主板已拉低信号~可是板上有短路导至ATX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