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E3

楼主(2008-09-10):
诊断卡从C0--C1-- C0--C1---E3就停了,这是370针,单芯片的板子,集成显卡
最后在各位的提示下,换个66频率的CPU,正常跑码了,但是跳针如何跳成100的,仍找不到说明,

网友:
内存和内存插槽,E3应该是C3吧

字数总是不够啊啊啊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更换一下看看

网友:
换内存了,也不行,不是C3    就是E3

网友:
不插内存还是档E3,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呀。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供电3.25,时钟1.6

网友:
头都晕了有时候我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有一组跳针,我想应该是跳频率的,但不到标识,再试试,是佰钰TA630E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