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BIOS需要刷新

楼主(2008-09-10):
在维修时.如何能比较准确的判断出需要刷BIOS呢..

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1:BIOS检测不能通过了,被病毒感染了的时候。
2:某些新硬件不能兼容了的时候。
3:想练习刷BIOS技巧的时候。

菜鸟的看法

网友:
手里有块主板,跑到26就是不亮显卡换了N个还是不行,独立显卡,望各位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
不知道,感觉机子什么都正常了就是不显的时候就刷一下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