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联想旭日150问题..很急.

楼主(2008-09-10):
一台联想旭日150的笔记本,故障现像是:通电CPU风扇转十秒左右就停,但是电源指示灯还是亮起的....CPU有温度...
求维修思路,和故障检查点,和相关的电压...

上主板的图纸一张,其中用红圈圈起来的是两个三极管,在通电的时候温度有点高...

加焊3205和1902 还有电源周围的元件..包括电容,电阻...还是不行,郁闷中,于是想到做桥,但是又因为手艺不行,没敢做...抽烟....

越抽越生气,呵呵呵,又用电烙铁手工加焊一次3205和几个供电IC,重新通电开机,....搞定....

用风枪加焊还是有点靠不住....

呵呵呵....

网友:
我的QQ号:26271922,请师傅赐教....

第一次独立真正的面对笔记本,希望有个好的开始...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和老师傅们...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这个问题的. 我上次有个Lenovo旭日125C的本本,也是这个情况!

后面是请别人修的,说是主板问题,收了我300!

有知道的请跟帖!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 开机电流是多少??电流有跳变吗?? 请说详细点, 不然不好分析问题!

网友:
查了一下论坛相关150的资料,呵呵呵,看来这机子问题有点多,不过无非就是1902和3205还有南桥的问题...

还看了一下一位朋友的帖子,其中有点不明,请老师们指点...
在写一下这款150各电压的测试点
PJP1:2.5V
PJP2 :1.27V
PIP3 :1.5V
PJP4 :1.8V
PJP5 :11.7V
PJP6 :1.2V
PJP7 :5V 待机电压
PJP8 :3.3V 待机电压

IC LM393
1.2.6脚的电压:3.3V
3脚为2.5V
4脚为0
5脚为9V
7脚为5V
8脚为18V

在上面这一段中,说是....PJP1的这个是PCB上的一些编号,我眼睛都找痛了都没有找到,寒,请指点一下具体的位置...不胜感激!!

网友:
加焊adp3205 CPU供电IC!!!!!

网友:
加焊CPU供电吧,通病

网友:
有点烫应该没事吧,前几天刚修一台150,刚开始是北桥短路,那里也是很烫,做了个北桥,不短了,但开机电流只有O.3那地方也有点烫,只是没那么烫了,再用吹了一下3205,嘿嘿!一切正常了,那3205倒像是做桥时不小心弄虚的,但那烫手的地方能开机后就没注意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所有的热心朋友./...

谢谢你们!

网友:
其实像AD3205这样的元件可以用 风枪来加焊的,只要在它的四周抹上焊膏,再用风枪吹是没有问题的,我试过好多次都可以的!

网友:
吹是可以的,最好用BGA的焊膏,用烙铁的话要小心点仔细点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加焊就可以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