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主板故障

楼主(2008-09-10):
我的电脑是映泰945主板,赛扬D3.33处理器,1G内存,主板不能点亮,硬盘灯和光驱灯一直闪,好像在一直重启,喇叭也没声音,用替换法逐一替换CPU、内存、电源都不行,确定问题在主板上,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把主板上的电源拔下来重插,如果插上时CPU风扇有转一下再停主板就可以点亮,电脑可以正常使用,就是RESET键不能用,一按就黑,但关闭主机电源后重开又可以,当拔掉主机的电源重插后故障又出现。

网友:
请问,主板是拆下来了吗,还是直接用人家的机箱点的?我遇过有复位开关有问题导致主板无复位不走字,再就是开关短路的情况,也会无复位,主机也不会亮的,介于我是新手,你还是听听人家老手怎么说再做决定。希望对你有一点点点用吧。

网友:
主板好像被东西贴到了,线路相贴了,,

网友:
把前面板的线重插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板子拆下来试的,线也全部拔了,不是在机箱里面点的。我也是菜鸟,不知咋整,大家都来帮忙啊。。。

网友:
量一下主板的各电压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