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抓狂啊!!

楼主(2008-09-10):
昨天开机了半小时后,突然就白屏了,重启,屏幕从四角开始变白,没一下就全白了,屏幕中有不少细的竖线,拿显示器到住对门的机器上试,情况一样。显示器用了两年多,三星730BA,不知还有救没?如果去修一下,维修费大概要多少钱呢?谢谢

今天我把显示器拿三星的一个金牌维修店检测,维修人员在里面弄了半小时出来,说是屏坏了,我就抱回来了。
不知这家店的维修师傅有没忽悠我,这显示器一直家用,好好的,屏怎么突然就坏了呢?才用两年啊,单位的联想机用了好几年,液显都没问题。现在我该怎么办?大家帮忙支个招

网友:
驱动板坏了  ,多是 MCU挂了

网友:
要不倒多少,拿出来修,只刷程序,不换的MCU的话。最多10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开机了半小时后,突然就白屏了,重启,屏幕从四角开始变白,没一下就全白了,屏幕中有不少细的竖线,拿显示器到住对门的机器上试,情况一样。显示器用了两年多,三星730BA,不知还有救没?如果去修一下,维 ...

其实你在网上自己订个驱动板,也就100多块,自己换下.

网友:
应该先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或者屏线松了也有这样的故障!好好测一测。建议你给维修的地方去测。出了结果再做决定,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因为光检测是不收费的!

网友:
我晕!他在暗箱操作吗?说什么坏了不试给你看吗?你应该要求他给你演示啊!要不被忽悠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屏不是坏的也坏了!如果没暗箱操作那这屏就是真挂了,建议放弃吧!记得下次修东西一定要拒绝暗箱操作!

网友:
重新再找一家专业点的维修店确定一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直接送另外的地方修呀,又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也是!要在旁边看到他换配件以及结果,最好了。我是根据维修的经过提的意见只做为参考!躲起来修就是带有目的的,他要说屏坏了肯定就把它搞坏啊!嘿嘿!你要修他就给你还原,屏这样就是他修好的了!你不修拿走就是坏屏!所以我才说如果暗箱操作的话,现在屏不是坏的也坏了!建议再跑一家,注意事项可要记得啊!要不稀里糊涂就得不偿失!没有暗箱操作的话,那就是我多虑!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接触不良的特别多,,至于别人是否忽悠你,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在 里说太多,我觉得楼主应该不是维修人员,如果你对此不熟悉,只有让师傅帮你维修,维修与买卖一样,必须建立在买卖双方都无异议的情况下再维修以及完工收费,这样才是不失道义之说~~~~
       至于是否屏坏,"长风"说得对,再找一家上规模一点的维修店确认一下,~~~~~~

网友:
应该是板IC坏了

网友:
多数都是 屏上的时序控器损坏

网友:
白屏是值得一修的,再找一家试试.

网友:
自己检查吗,电源,高压等,再查驱动

网友(2008-10-19):
你那个是屏坏了,我修过很多那样的,可以修的,我修一般的120

网友:
是屏上的主显示芯片坏了,我修过

网友:
到底是什么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有没屏5V  如果有那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