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500插光驱或硬盘报警

楼主(2008-09-10):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 A500的机子。板形和E600一样。开机什么都正常,就是无论挂光驱也好硬盘也好总是在LOGO处报警。嘀个不停。如果二者都不装的话不报警。而且能顺利过了LOGO进入选择启动项界面。
哪位达人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给点思路也好

网友:
那是不是USB口坏了,你先把BIOS刷了试下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加焊或是换掉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如光驱和硬盘都是一个场管或芯片供电的话.可能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