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

楼主(2008-09-10):
自己一台爱国者17纯平显示器,可以开机,能看见指示灯从绿色变成橙色,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和显示器高压启动声音,但是灯丝没电,高压包的5脚80V是通往管座,我想问问这样是不是高压包坏了,请高手来帮忙?        高压包1脚VCP有60V电压,2脚B+有50V电压,3脚-12V没电,4脚G1没电,5脚80V没电,一下都没电,高压嘴有电,我把高压嘴从管上摘下接电,嘴上有啪啪声,除一脚和二脚有电之外,别的都没电,

网友:
看不懂,不过指示灯由绿色变成橙色,你接信号没有?要接信号才能修啊,不过由你说的看来,高压包是没坏的。

网友:
没接,接上就亮绿灯,是正常的吧?但是显示平不亮啊?请你帮我一下好吗?

网友:
"指示灯从绿色变成橙色"说明显示器处于待机机状态呀。首先要检查一下主机信号是不是送到了显示器。

网友:
我接上信号,橙色灯就变成绿色的了,那就是正常吧,但是显示器不亮啊?那是为什么啊

网友:
那就是处于保护状态了。

网友:
屏目什么也不出现,显象管灯丝不亮,

网友:
那我该怎么维修呢?你可以交我一下吗

网友:
保护了,MCU发出了关闭灯丝和行场供电的电源。当然灯丝不亮、行不工作了。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嘛?

网友:
那应该维修那一块地方啊?请师傅指点 我都愁啊

网友:
爱国者E775纯平显示器

网友:
我今天以为是高压包坏了,去买都买不到啊?我想买个带换的,都买不到啊?那就是说不是高压抱坏了,

网友:
这个图纸我没有,你要说一下电路的基本结构。

网友:
主电源和这个电源差不多

网友:
师傅我拜你为师好不好啊

网友:
主题又上传一张电源图片,你先看一下

网友:
行管坏了是我才换新的?本来是C5855我去买没了?他们给我一个D2499是不是这个行管不一样啊?他们说能用,我也不太懂

网友:
用C5411代一下试试看。

网友:
修好了,谢谢dcdzzz 师傅了,行管不一样,换第一个管的时候,行不稳定,我又换了一个就好了,用到现在也没有什么问题,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