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9-10):
没用拆过音箱,不太了解其原理,各位大侠帮下忙。
还有调的过程中不但有沙沙声,更明显的是两个音箱有时同时响,有时只有一只响(调的过程中)
问题

网友:
调音量时沙沙响
-------------------------
电位器接触不好了。找点酒精注射到里面,反复旋转,可排除。

网友:
老大说的不错,如果楼主想用久一点请再加点润滑油!如果有条件可以去买罐飞利浦维修用的喷雾剂!

网友:
换电位器吧。ALPS的也不贵。

网友:
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变压器油加点进去保证你耐用

网友:
一般是电位器碳膜老化了,当然你最好先检查一下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