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到货了

楼主(2008-09-10):
在论坛买的工具今天到货了,感觉不错,拿来晒晒,还有以前买的工具,给新手个选择

风枪对维修来说必不可少,不要图便宜买一些杂牌风枪,安泰信的不错,低一个档次的可以买快克或高迪

来张近照

一大一小两个风枪头

恒温烙铁也选择了安泰信,还没有使用,不知好在哪,比快克和高迪的贵了40元左右

烙铁头再配一个刀型的和一个马蹄弄的就够用了

原来买的30W小烙铁,电容没拿下来,不知是手艺不行还是烙铁温度不够

万能表买个差不多的就行,80元以下

自动档带测温功能的不错,140元,可惜我买完了

检测卡常用到,所以备了三个,俄罗斯的好一些

打阻卡标明了各测试点和测试数据,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新手也不必费力去记那些测试点了

假负载为了方便测试CPU四大工作条件,防止烧毁CPU

论坛的带灯测试仪真便宜,买了二个常用的
大家看看效果:

维修最好配一个带开关的电源,随便晒晒我的电源,500W可调的哟

常用的工具多备点吧:

吹灰的好东西,内存、显卡槽用它最好了

这个也能用上的

用它测一下电源是否漏电,有时110V,打人的

防静电的手带

主板上有些小元件不用放大镜是不行的,这个还带灯呢

焊接用的辅助工具和材料

常坏元件要准备一些,电容用的多,看我买了不少吧

这些东西大多在论坛买的,价格合理,主要是到2000元还送VIP,还差编程器,示波器,BGA三大件,资金有些紧张(主要我是新手不会用那么高档的东西),很多新手朋友问想作维修需要什么工具,这些我想应该够了吧,网购的话在论坛买比较好(VIP呀),好了,东西差不多了,应该努力学习了

网友:
“低一个档次的可以买快克或高迪”

若是快克的,价格比安泰信还要高一个档次,估计你碰到的要么是假,要么就是如什么“赛克”等一类的牌子。。

至于高迪 星光 XXXX一系列 就不要提了,我原来公司维修间手柄没有烧坏的,只有我们师傅们用的三台852D了,其中我用的一台852D,用了一年半了,其他的象上面提到的几个牌子,发热芯坏了不说,温控电路太次,还会烧手柄,烧糊的手柄有一堆了。。 对这种垃圾品牌,很无语。

还有楼主推荐的俄罗斯诊断卡,这种卡在部分高档主板上已经不能跑代码了。915 还可以,到了945 这种卡就是摆设了。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使用鑫帝系列诊断卡了。

网友:
看着852D的温显心动..想买个了   过几天跟编程器一块买

网友:
因为一下子花了1500元买工具和资料,所有资金有些紧张,编程器种类太烦多,示波器好像很复杂,对于一个连电容都不会拿的新手来说一下弄太多工具不会用,过段时间可能就更新和掉价了,所以这二样东西要等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再上不迟,安泰信的东西我是听了很多意见才定下来的,包括用过各种风枪和烙铁的老师付,今天用了一下,最高温度可调到477度,用420度吹电容,几秒就拿下来了,不明白风枪吹电容这么快,为什么用烙铁呢?我那个30W的好象温度不够,溶锡都费力,那块板子是华硕插座式CPU那种,可能也是焊得太结实了  我还是第一次用烙铁,以前没摸过.电源那个调节我也没弄明白,自认为越高瓦的电源越好,样子也很好看,两边带风扇和七彩灯的,只是塑料外壳坏了点,100元买了三个也算便宜

网友:
7楼的买的黄花牌烙铁,若是买的早了,有可能是正品,我们原来也是用过这样的黄花烙铁,确实好用,而且非常耐用,但是现在买到的烙铁,黄花的,赝品特别多,烙铁头烧上1个小时,都能烧裂掉,这个是我们亲身体验过的 ,你的那台高迪852二合一,我也用过的,你若用过好工具,就知道它到底怎么样了

现在的工具,次品太多,建议大家现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了再出手。。。

网友:
高迪的东西的确不咋样,我也是老烧手柄  郁闷

网友:
哎,真是太失败了,昨天我也订了,居然忘了打阻卡了~!我的工具跟楼主的差不多,嘿嘿。大多数几乎是一模一样滴~~~~

我想问各位老师,接下来我也想购置编程器,主要是常见主板的编程支持,不知道用哪款好,楼主有想法了说一下啊,一块买!

网友:
若是快克的,价格比安泰信还要高一个档次,估计你碰到的要么是假,要么就是如什么“赛克”等一类的牌子

我来论坛太晚了

网友:
楼主的电源也是在基地掏宝店里买的吗?

在直营店怎么没看见有卖呢?

网友(2008-10-30):
楼上的电源不是我们基地店里买的。

网友:
咨询

风枪和假负载多少钱

网友:
价格在本站的淘宝店里
本站直营店【维修工具配件】
http://shop35822154.taobao.com/

网友:
楼上不应这样说,基地的东西有保障,而且大家在基地学习的东西是其它店提供不了的,如果没有基地论坛,大家就象瞎子维修,没了导师。

网友:
我赞成管理员和大家的观点,基地的东西有保障,而且大家在基地学习的东西是其它店提供不了的,如果没有基地论坛,大家就象瞎子维修,没了导师和方向,我建议基地尽量把各种配件和工具搞齐一点,买起来方便和节约资金,免得买一个和买十个要多几次麻烦和邮费。

网友:
师兄买的全套工具多少钱

网友:
我想问下朋友们编程器在电脑维修上有多少用处.就是刷BIOS吗?

网友:
大哥,我电容购买一次至少20包。一包500颗,加起来也有 10000颗。。。。。。 你的也算多哦。。。。 换几个板板就没得了!!!!   下次多买点哦。。。

网友:
同行们还有什么特殊工具啊,帖出来看下

网友:
你看看会员   弓长王其 的帖子,他的工具基本上都全了。

不过一般的维修店是比不了他的。

论坛卖的工具里贵点的就是:580U编程器 和 BGA

网友(2008-12-04):
吸锡器好些有些太不好了,不过主板上用的也不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