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手对于开机不显的板的维修思路是什么样的啊?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2008-09-10):
一般是通过哪种工具进一步判断故障呢?是示波器看BIOS片选波形,还是诊断卡看代码,还是电流表看电流跳变?

用示波器看BIOS片选:示波器价格昂贵,而且我看很多档口都没买,而且看波形一般也要凭经验,但我觉得还是用示波器看波形是最直观的

用诊断卡看代码:也有些局限性,诊断卡先要看厂商,而且还有些品牌的又是特定的BIOS,感觉比较乱,而且对于这些代码好象和说明书上写的不一,譬如对于Phoenix的BIOS 28,38是内存不过,但说明书上28是指“屏幕存储器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失灵。查电脑主板或显卡中的显存接口电路及显存芯片。”还有发现很多大家维修的经验与说明书上的都不对应,不知是不是我没有理解好,还请指教

电流表看跳变:这个曾经看到有高手写的看电流的方法,(附下面的下载)写的不错,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去判断的话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机器的电流都不一样,怎么判断的更准确啊?

网友:
黑马兄啊,那有更正确的诊断代码解释啊?难道都是凭经验总结出来的?

网友:
看来还是原版的E文资料才可信!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啊,不过有的板子不好拆啊

网友:
还是结合起来看撒,看的部位不同,

网友:
电流的加载过程是一个很需要细心总结的东西,板型太多,有时也说不清楚,如果有好板对照对比,电流跑到那一步,对我们的判断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