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9-10):
无低音,干扰法测了功放没问题,换了前置也不行。怀疑电位器有没问题?
哪位师傅指点一下B10K 和 B50K (6个引脚)的引脚图。。谢谢~~
问题

网友:
问题找到了,拆下电位器,发现已经断了。加了一个电阻,低音有声音了。
这种是两联的,一排为单联,两边是定片,中间是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