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ata密码锁住怎么解?

楼主(2008-09-10):
我前两天在使用一些修硬盘的软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软件将硬盘锁住了,我记得我用过diskgen,mhdd,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不过我觉得能锁硬盘的应该是MHDD,但是我知道PWD是上锁,我没敢用,可是最终硬盘还是锁住了,我用HDD ROCK能显示出硬盘“UNLOCK”可是也解不开锁,我找了写资料大多都是解逻辑锁的,我用“效率源”发现满盘“坏道”,用“victoria”告知被“ATA密码锁住”,哎……看来这块硬盘要报废了。

网友:
晕死,有效率源不是能解锁吗,是什么盘????

网友:
首先说啊,你如果能进mhdd,基本上就不是逻辑锁了。网上好多的逻辑锁资料都是错的。逻辑锁在不做特出处理的情况下,你根本到不了光驱、软驱,就启动不了,也无法操作。

你的情况基本上是误加了密码锁的问题。如果不要数据的话,可以进行强行的解锁,大概需要2小时左右吧。要数据的话就非常的麻烦了。

网友:
不是逻辑锁.逻辑锁只是更改了分区表的55AA结束标志.用MHDD应该能解决.

网友(2009-08-27):
我也有两个日立的盘解不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