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GE-MX 键盘鼠标问题。求助中....

楼主(2008-09-10):
遇到一块ASUS P4GE-MX 用一二十分钟后键盘鼠标就自动没反应了的问题。补充:机器没死机,一切正常,歌还在继续放,游戏也在继续,除键盘鼠标不能用以外。那时候没有U盘试试U口是否能用。    急,请大家帮个忙。还有,IO以前人家换过。但我换过一块一模一样的板上的好IO问题依然,键盘鼠标旁的小电容也换过来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版主就没空进来瞄瞄?

网友:
1把PS/2口的小电容取了
2:把USB口的小电容也取了(如果有的 )
3:在键盘鼠标失灵的时候首先检查一下PS/2口的供电

网友:
电容换过没问题的话,考虑下接口吧,加焊或者换个

网友:
四个小电容我也取过,USB旁边的小电容? 好像有个吧,但是失灵的时候我查电压,5V还存在呀, 四楼的说接口可能有问题?我觉得应该还好吧,因为就根本就感觉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刚开始原先的那个IO ,查PS/2 那里的时钟数据有一千四百多吧,后来换上个好的IO 现在的时钟数据对地有七百多,我觉得应该是好的,不过我怀疑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不过重新启动后又是好的,我这就不懂了.     三楼版主说电容的问题是我最先考虑的,但是我把电容取了,供电也从电源的5V改成5V的SB 问题一样呀,烦....我这时候再试把PS2附近的电容下掉一些再试咯.给我的考验就是给我的经验.谢谢.     (补充,如果你长时间一个劲的用,不停这些键盘鼠标它好像不会失灵,但只要你停下来去WC它就失灵了,55555..... 但是重启又是好的呀,哪位给个解释.)

网友:
有个问题没说  键盘鼠标你查了吗  是好的吗  别........

网友:
何不换换键盘跟鼠标呢

网友:
这种问题大体都是前面滤波电容有问题.取了,

网友:
ASUS的主板  键盘鼠标有问题 有时候是BIOS问题 自己遇见几次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块同样问题的华硕板,时好时坏,我也没有脾气了,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
有时拆掉排容是不行的,换上一个好的排容试试,排容肯定有点作用的,不然厂家何必把这个特容易坏的排容装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