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S48C无法使用网线上网的解决

楼主(2008-09-10):
一 SONY FS48C, 无法使用网线上网. 开机测得硬件识别正常, 怀疑网卡口接触不良, 外理后故障依旧. 无法, 只有拆机了.
网线信号通过主板进入网桥, 然后进入一型号为PI3L110Q芯片, 下载此芯片资料, 发现此为信号选通芯片, 且此机支持底座, 感觉此芯片应是主机网卡接口信号和底座网卡信号的选通芯片.

凭感觉, 网桥线圈出问题的可能性应不是很大,  不能不网很大原因是此芯片无法起到选通作用. 手头无此芯片代换, 考虑到客户没使用底座, 将此芯片9-10 12-13 3-4 6-7引脚分别短接, 装机, 接网线, OK.

网友:
这种芯片还是第一次见,不过其工作原理还不太清楚!

网友:
PI3L 和PI5L 都是叫总线开关。内部的结构很简单。怎么说了就好比有N多个场管。有控制它导通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