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9-10):
我的MP4是纽漫M910,机子可以正常用,就是充不进电,我现在每次都是把电池的线直接接到充电器上充的!有哪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呀?电池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这问题会出在主板上的哪些元件上?
充不进电

网友:
充电电路啊,应该简单啊!查一下充电口,限流电阻等零件有无损坏.

网友:
还有座子,也很容易坏或接触不好的。

网友:
哦,是这样啊,我的也出了这个毛病

网友:
检查与电池正极链接的小阻值电阻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