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开机半小时后就一直闪烁

楼主(2008-09-10):
我的联想LXH-GJ15L2显示器开机一定时间以后就开始黑屏不停闪烁,每次闪烁时间很短就2秒,电源指示灯显示为绿色,闪烁好像与高温有关,天冷的时候就不怎么闪,温度高了就闪,在无信号时时间长了也闪烁
以前有换过个高压板,不知道现在是不是MCU坏了
黑屏

网友:
你查呀,5V 12V正常不?电源有问题,5V电压不对,电源灯会闪的,查查,量量,再上来说说呀,

网友:
该考虑是否为灯管不良了

网友:
楼主的液晶是不是电源在那支架里面的,你拆开看一下吧,差不多是那里面的电源问题,过热了,或者里面的电容也有问题了,里面一共四个电容,你看一下,

网友:
本人前段间遇到一样型号的机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灯管,或者高压板,mcu应该没问题,
我以前修过一台联想的也是闪,是灯管坏了

网友(2008-10-19):
我修过这个,是驱动板主芯片坏了,没什么办法,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