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 上的RT92021坏了可用什么替换啊

楼主(2008-09-10):
请问大家  昂达NF4 上的RT92021坏了可用什么替换啊 今天遇到该板  没辙了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是CPU供电,还是北桥供电,是不是RT9202,如果是北桥供电,它应是1.5V,那可以把IC和场应管直接弃掉,直接从CPU供电取电

网友:
是北桥啊  是RT9202   昂达和七彩虹用的多

网友:
2楼的方法不可取

9214好象可以换

网友:
请问9214哪里有啊   ?

网友:
就是一般哪些扳子上用得多啊 我这边配料不好找  谢谢了

网友:
今天用二搂的方法试了一下 第一次可以走字  后来就不行了

网友:
9203也可以的啊'''''''''''''''''

网友:
ISL6520也可以代,,

RT9202挺好买的,可以多备一些

网友A:
谢谢大家 我直接从CPU供电拉了一个1.5V   去掉IC  和MOS管
偶尔也能亮一下  以为是北桥虚焊 当时一时性起  就把北桥加焊了

滴了松香水  然后用风枪在下面加热 结果桥"蹦"的一声 翘起半边
板子就直接升天了  加焊这么多次 从来没这样丢人过

  我想 直接从CPU供电拉了一个1.5V 偶尔也能亮一下  可能是分流了电流不够吧  大家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我直接从CPU供电拉了一个1.5V   去掉IC  和MOS管
偶尔也能亮一下  以为是北桥虚焊 当时一时性起  就把北桥加焊了

滴了松香水  然后用风枪在下面加热 结果桥"蹦"的一声 翘起半边
...

是不是温度开得太高了才会暴?

网友:
#11,就是温度开得太高了才会暴

网友:
哈哈,,怪事,,怪人真是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9214在红板的6600显卡很常见

网友:
我在显卡上见有9202,不过是高档一些的板子,9550类的没得的。PCI-E的有。

网友:
楼主,那个供电应该是1.2V。你用1.5V有点高了。。。。。9202经常坏,我买了些备用。

网友:
APW7120也可以代用

网友:
基地的店里都有了,可问客服呀。

网友(2009-01-05):
rt9214 不可以代换的。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我直接从CPU供电拉了一个1.5V   去掉IC  和MOS管
偶尔也能亮一下  以为是北桥虚焊 当时一时性起  就把北桥加焊了

滴了松香水  然后用风枪在下面加热 结果桥"蹦"的一声 翘起半边
板子 ...

没焊炉做什么北桥啊,用风枪不爆才怪。现在很多板都是用无铅锡,必须要把桥拆下来做才行,不然越吹越虚。

网友:
直接取点容易烧桥

网友(2009-03-23):
RT9202 和RT9203 能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