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老主板用好内存带坏内存为什么不能起动

楼主(2008-09-10):
本人有一条SD坏内存,起机报警,想用RST检测一下,用好内存怎么不能起动呢?好内存在第一槽,坏内存在第二槽,还是报警,机器起不来,主板是技嘉 GA-BX6C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坏内存可能存在短路.我修时也与到此事.多仔细关查,加焊,手触摸看是否发热.

网友:
把金手指 刷干净  放个点!!插拔几次  就OK了!!

网友:
我有个更奇怪的256居然认为是512的..

网友:
这是个运气问题,,有可能起得来,也有可能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