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机一开机就出现休眠状态

楼主(2008-09-10):
我有一台日立笔记本电脑P4 1.6的CPU 14寸的屏,原来是好好的,死机后开机,一开机就出现红红的休眠灯亮起,我以为休眠开关坏,拆下主板看没有休眠开关?还以为休眠开关是藏在屏部分,把整个屏给拆下,同时拆下主板也点不亮,电流只跳到0.48就不动,以为是CPU有问题,换CPU现象一样?并且手压在CPU上不汤,那位大侠有碰到此现象机。。。请赐教。。。搞不定。。。

网友:
检查是否有CPU核心电压吧!

网友:
原来应该就是休眠开关问题,休眠开关不一定都是一个机械开关。

网友:
感觉不是机器休眠,cpu不热说明就没有工作,查下cpu工作的条件具备吗.(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CPU坏会这样 不过你说你换过了 我也想不出来什么 了  不如把裸板取来单点外接看看?

网友:
电流只跳到0.48就不动,CPU核心没供电吧,你看看主板靠边,有没有一个火柴棍大小,有差不多两公分长的东西,那也是休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