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1,12寸宽屏机,但是屏幕不能完全显示,右边有部分黑屏部分

楼主(2008-09-10):
今天遇到一台TCL K21,12寸宽屏机,但是屏幕不能完全显示,右边有部分黑屏部分,分辨率已调成1280*800,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不正确啊,我遇到过SONY是这样的

网友:
进bios看下是否还那样

网友:
东芝的老机器驱动必须装原厂的,不然会出现上面问题,装个官网的驱动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驱动问题。屏线如果有断线也会出再的。

网友:
可以把显示器的信号线重新插拔一次试试....

网友:
呵呵,估计是显卡驱动,先下个官方的试哈

网友:
显卡和屏不匹配,有些机器用久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我试过几台DELL的机器也一样,屏是好的,换到别的机器是正常的!

网友:
DOS下看看状况,先排除软件方面的故障再考虑硬件方面的情况

网友:
可能驱动的问题,我遇到过东芝的机,右边有三个厘米左右是黑的,是驱动不对,重装后,解决了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还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