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dx无复位维修一例。有图。

楼主(2008-09-10):
精英l4s5m/dx 478的。拿到这块板子,发现南桥晶振那里的106电阻和谐振电容被人动过。

上假负载,诊断卡,开机,发现没有复位,诊断卡复位灯无闪烁。量cpu、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有。

然后就量重位排针电压,只有0.19v.明显不对,然后就跑线,看看复位排针的电压从哪里来的,一直跑到南桥边上的电阻,电阻的另一头明显有条线进南桥里面了。晕 ,难到是南桥给复位的电压吗?搞不懂,插上电源,量电阻和南桥相连的那一端电压有3.2v,另一端0.19v和排针上的电压一样。电阻阻值看不清,没用表量。用烙铁把电阻踢掉换一个0欧姆的。插电源,复位针电压变成3.2v,然后上cpu,点开机,诊断卡复位灯闪烁一下,跑码了,听到滴的一声(板载喇叭)。

网友:
呵呵。这就是进步了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文章呀,我就喜欢这种,楼主讲的维修过程,小弟很感谢,对我这位菜鸟来讲:听你一句话,胜读十年书呀,学习了,

网友:
真是好的技术,我也学习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胜读十年书 胜读2十年书 胜读3十年书 胜读4十年书

学修板卡 -5 骗分帖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还是谢谢了,我是新手

网友:
不错,讲解内容丰富,而且有图可看,大家应该这样互相交流

网友:
我到现在怎么跑线路都不知道啊

网友:
很久没有修板子了,拿到手头都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惭愧!惭愧!

网友A:
怀疑!

参考你的所说,我有点怀疑,因为主板跳线复位针只是起到手动复位作用的,按照你的说明的电路,我认为没有关联。
不复位,另有起因?

网友:
好文章!跑线路要好细心才可以!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你的所说,我有点怀疑,因为主板跳线复位针只是起到手动复位作用的,按照你的说明的电路,我认为没有关联。
不复位,另有起因?

是啊,我自己也搞太明白。南桥到排针只是手动复位的线路。为什么会引起开机不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自己也搞太明白。南桥到排针只是手动复位的线路。为什么会引起开机不复位。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举双手双脚支持像楼主这种讲解详细过程的好贴。。。。。。

网友(2009-03-29):
高手就是高手,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C:
好文章!跑线路好细心厉害!电阻坏了,南桥收不到复位反馈信号?

网友D:
不管是恢线延时输出(自动复位)还是排针(手动复位)都要通过这个排阻把复位信号给南桥的啊!!!!!!不知道说得对否???

网友:
楼主希望您将原理与思维讲解清楚

网友E(2009-07-14):
精英的sis主板 复位针和一个三极管c级相接 当复位条件不足的时候 三极管的b级导通 c级等地电位 复位针是没有电压的 楼主去掉的0欧电阻可能是连接那个三极管的C级

网友:
没有复位应测复位键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查看ATX电源8脚到复位键之间电路中的电阻,电容,是否坏,如果正常,则查脚到南桥之间的电路,。。。。。。

网友F:
疑问又来了 ,3.3V已经进南桥,你的 意思是说3.3V没有到排针,其实到排针和不到排针的区别就是短接复位和不去复位的区别,按你说情况,你不换电阻也应该跑码!就是不能按复位而已!就好比是线段了一样!对吧!

网友:
楼主的图片和发表的问题我疑问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24&ln=4&fr=
楼主的图片和发表的问题我疑问那图片老觉得在那见过,又那么新

网友:
图片是网上的吧?自己的话最起码主板下面有东西顶着,而不是白白的

网友(2015-10-18):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恢线延时输出(自动复位)还是排针(手动复位)都要通过这个排阻把复位信号给南桥的啊!!!!!!不 ...

电源灰色线延时输出的PG信号一般是IO 芯片接收引脚然后发出到南桥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文章!跑线路好细心厉害!电阻坏了,南桥收不到复位反馈信号?

这里电阻应该是起到复位信号电压上拉作用,在这里应该是本身阻值变大,导致南桥内部接收到的RESET针复位信号电压异常,从而引起主板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文章!跑线路好细心厉害!电阻坏了,南桥收不到复位反馈信号?

主板复位针电压偏低的同时,这里PCI A15脚工作电压应该也会异常。

网友:
话说 这板子修好收多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疑问又来了 ,3.3V已经进南桥,你的 意思是说3.3V没有到排针,其实到排针和不到排针的区别就是短接复位和不 ...

可以这么说,3.3V没有到排针相当于会影响短接排针手动复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英的sis主板 复位针和一个三极管c级相接 当复位条件不足的时候 三极管的b级导通 c级等地电位 复位针是没 ...

那就是复位针电压应该是通过三极管C级相连电阻上拉得到的,本身B级控制信号可能来源于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