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开机半小时后就一直闪烁

楼主(2008-09-10):
联想15寸液晶,开机半小时后就一直闪烁
我的联想LXH-GJ15L2显示器开机一定时间以后就开始黑屏不停闪烁,每次闪烁时间很短就2秒,电源指示灯显示为绿色,闪烁好像与高温有关,天冷的时候就不怎么闪,温度高了就闪,在无信号时时间长了也闪烁
以前有换过个高压板,不知道现在是不是MCU坏了
黑屏

网友:
MCU MCU MCU MCU

网友:
多久的机子哦,换了高压条,可以考虑换灯管试试.我是初学者,高手支招

网友:
先检查电源电路的电解电容有没鼓起,

网友:
联想机子灯管故障很高,我新手,只作参考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问题,只作参考

网友A:
灯闪与控制板无关,换过高压板,就要换灯管,一般灯管易老化的是上端的一组也可调整CCFL反馈电路的门槛值延长灯管使用时间。

网友:
换300v大滤波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