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的VID电压从哪里来

楼主(2008-09-10):
今天接到一块775针杂牌915主板,没有主供电,VID0-VID4电压只有0.52V,不上CPU也一样,上假负载和CPU也一样,不知道这个电压从哪里供过来,应该要几根有电压才对,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VID是个信号,通过上拉电阻来取得稳定信号所用的电压。

网友:
给VICCVID提供上拉电压~有俩种可能一3.3V二1.2V~从座上跑到上拉排阻测下有无此电压~或更换此排阻~一般在CPU座附近~
排阻没问题换电源IC压座~

网友:
谢谢回答,我测了CPU上的VID直接通到电源管理芯片,找到了一个排阻和VID连接,但两端都只有0.52V电压,我取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没有,再测量排阻一端和一个三极管E极相连,B极有3.3V,E极有0.52电压,C极0.26,我用金属短接EB极电压也不过来还是0.52V,请高手赐教

网友:
应该短接C E极吧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三极管~先确定下是什么管子~最好拍个图看下~有可能此管坏~
另外拆下了电源IC一定别通电测板~会导至VCORE管子全坏的~

网友:
775 VID电压是 VTT_OUT_RIGHT 上拉的,电压为1.2V,由CPU发出,这个找一张775图纸就可以查到。

北桥边上 VTT_FSB 1.2V正常,供给CPU。CPU在内部输出VTT_OUT_RIGHT 。

不对的地方还请飞翔老大指点

网友:
我下血本了,把一块好的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折下来了,再替换到这块坏的上面效果一样,芯片型号ISL6561,这种芯片好难焊,我焊了3次才把它焊中脚位,第一次焊上发热,我马取掉了电源,第二次又没有焊中这次没有通电,又取下来焊第三次,再后来我把所有的小电源管理芯片也全下了,效果也一样,搞了三次有点经验了,把我这块怀疑是坏的芯片又焊到那块折下来的好主板上,焊上后开机测试能点亮证明这块芯片是好的,害我搞了大半天,回答上面孤帆远影 版主说的应该短接C E极,应该不对吧,B极有3.3V,E极直接跟VID排阻一端连接应该短接BE极,这样就等于没有通过这个三级管了,等于直接接到排阻上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回复不会修电脑 三极管型号是 2A一个6子横写着,你说取下电源管理芯片通电会烧场管那我就通电折腾了它好久呢不知道烧了场管没有,我明天去借个数码相机来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
相机没有借到试着用摄像头拍上来不清楚,VID电压是搞出来了1.25V,原来是北桥旁边一个场管型号好像是D420的D极只有0.52V正好跟那个VID电压相同,心想VID没有电压肯定跟这个又关系,它的G极是LM358控制,有电压,没有电压输入再顺着找又找到一个场管型号一样的D极相连,这个场管的D极电压也是0.52V,再找就在旁边又一个型号一样的场管跟这个场管的S极相连,在找这个场管的G极和一个小电源管理芯片相连型号是RT9202,这个脚电压也是0.52V,再查场管的D极直接接电源插座第4脚有5V,查RT9202有5V供电,控制极只有0.52V,肯定是这个东西坏了,又在好板上折个RT9202代换,焊好后开机测量S极有1.5输出,心中大喜,再测量VID排阻有1.2V的电压了,马上测量假负载上的VTT有1.2V,PG有1.2V,还是没有核心供电,复位0.26V,时钟0V,时钟首先好像有0.4V现在变为0V了,先不管上真CPU测试再说,上好后测试卡显示00不跑码,再查上管G极无电压,D有12V输入,下管G也有12V,小电源管理芯片的PWM脚有0.8V的电压,VID0-2没有电压,VID2-5有1.2V电压,查了好久搞不清白了,我又把那个好的电源管理芯片折下来再装上去,也是一样,现在问题没有时钟,没有复位,没有核心供电,现在怀疑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因为被我换来换去可能搞坏了,请高手再次赐教

网友:
VID0-2没有电压,VID2-5有1.2V电压说明VID输出正常了~
现在重点查时钟~看下晶振是否起振了~

网友:
上CPU打下这几个PIN的二极体值。一般没CPU电压先看看其两个工作电压是否正常(12V.5V)然后看看南桥过来的EN信号是否正常。打下VID的二极体值什么的,一般都只有那些子的问题。脚座问题也是比较大的。

网友:
是的,你搞个带灯测试仪看下了,是不是座子虚焊啊.你得搞明白点.不要乱焊,你说的6561也好好焊的,把焊盘拖平来,再拖IC就行了.一下子就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