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一板通电后几秒后自动断电

楼主(2008-09-10):
一块775针板,整机拿来时说点不亮,从机上拆下主板,懒得拆下CPU,直接上电后复位灯常亮,测了CPU主供电为1.3V,正测BIOS时钟脚时,跑码E4,上条后还是E4,过几秒后自动断电,再触发后过几秒后还是断电,就拆下CPU,拆时手碰到CPU座,座的周围大面积发烫,换新的ADP3180后,上假负载不烫了,但无主供电,过了一会儿再测主供电正常了,上CPU,内存后OK.

网友A:
过了一会儿再测主供电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发热引起元器件暂时性不工作?会否再发热引起无主供电呢?
谢谢楼主的经验了~

网友B:
说的不是很明白,“但无主供电,过了一会儿再测主供电正常了”为什么过一会就正常了呢?ADP3180是什么先说明一下吗。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了一会儿再测主供电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发热引起元器件暂时性不工作?会否再发热引起无主供电呢?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才焊上的元件可能因温度过高而暂时不能工作。
再发热也不会达到刚焊上去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是很明白,“但无主供电,过了一会儿再测主供电正常了”为什么过一会就正常了呢?ADP3180是什么先说明一下吗。

倒ADP3180是电源IC~

网友:
不过内存也与CPU主芯片有关啊,多谢楼主的经验.下次遇到这种芯片要留意了.

网友:
原来这样阿,也可以让小弟学习一下经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