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10):
845主板供电问题
hasee 电脑主板。
cpu供电有两相供电
北桥供电和cpu供电一相相同。

问题:
北桥供电部分从垃圾那里收回就被拆掉了。
现在想把cpu 的一相供电移过去不知道 行不行?

网友:
看不懂啊。北桥供和CPU供电的一相相同是什么啊!
那么,CPU供电你说有两相供电,相位供电都是并联,还有什么不相同的。
供电被拆掉,是小的贴片电感被拆了吗?更换电感就好了。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你想说什么

网友:
就是北桥 的供电给拆了(全部),电感还在。
控制ic  上下管没有了

网友:
他主板有CPU俩相供电~北桥有一相供电给拆了~他想CPU那拆一相过去给北桥用~
呵呵~很可惜~以我所知这样做并不行~你最好别的板拆相同元件补上去~就别打CPU供电的主意了~

网友:
呵呵,还是五楼理解我的想法。

网友:
控制ic HIP6601BCB
n238av 上下管
有没有 代换的

网友:
没有几个管啊,补上就行了

网友:
板上都有标记的,比较容易,若是其他三极管、场管之类,就看下图纸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啊 o(∩_∩)o... 这样还是可以的话   你再发帖

网友:
搞到详细的图纸补元件,最好不要随便上电....

网友:
奇怪!今天又试那块板,能开机,没电源ic,mos管,能开机,很是郁闷!

网友:
开机肯定是能开的啊,只要开机电路完好就行,点亮是别想了

网友:
点亮了,能装系统,

网友:
不行的呀 把CPU的拆了 那CPU用什么呀  随便找个供电罐子就可以带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