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45WR 說明書加幾個問題

楼主(2008-09-10):
問1.手上有朋友廢棄主板D845WR,沒有說明書好像什麼資料都找不到,有朋友可以提供嗎?
問2.配了一個機箱那前端插線是MIC(MIC-IN,MIC-POWER,GROUND); PHONE(GROUND,R-OUT,L-OUT,R-RET,L-RET),花了不少時間找到INTEL網站上的如下.

For AC-97 Front Panel Audio
Pin  Signal Name  Description
1 MIC :Front panel microphone input signal (biased when supporting stereo microphone)
2 AUD_GND :Ground used by analog
3 MIC_BIAS :Microphone power / additional MIC input for stereo microphone support
4 AUD_GND :Ground used by analog audio circuits
5 FP_OUT_R :Right channel audio signal to front panel (headphone drive capable)
6 FP_RETURN_R :Right channel audio signal return from front panel (when headphones unplugged)
7 AUD_5V :Filtered +5 V used by analog audio circuits
8 KEY :No pin
9 FP_OUT_L eft channel audio signal to front panel (headphone drive capable)
10 FP_RETURN_L eft channel audio signal return from front panel (when headphones unplugged)

我把他們接上
1=>MIC-IN
2=>GROUND (mic)
3=>MIC-POWER
4=>GROUND (phone)
5=>R-OUT
6=>R-RET
9=>L-OUT
10=>L-RET

但是開了"錄音機"測試還是什麼都沒有反應,有高人可以指點一下嗎?

問3.另開機時想進入bios好像一定要換一下插針,這是intel主板的特性嗎?有方便改善如asus般按del入bios嗎?

問4.更奇的是開了xp那mouse是動不了的,一定要按兩次"左windows"鍵才可以動,是什麼問題嗎?

萬分感謝啊各位.

网友:
廢棄主板
--------------
看不懂繁体字呀。。

1=>MIC-IN              输入
2=>GROUND (mic)  地
3=>MIC-POWER     电源
---------------------------------------
一般是有源驻极体话筒,不同与线圈式的无源话筒。

网友:
是我朋友不要的主板!對不起,我只有繁體輸入.請幫忙一下吧,相信不會太難看明白吧.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