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0

楼主(2008-09-10):
一台东芝A60键盘进水,清理后开机,风扇不转记忆电池也没电了,重换了个,能进系统,谁有这方面的电路图吗或是这风扇控制是哪块

网友:
先确定风扇好坏,然后到USB口拉个5V改成长转。

网友:
东芝风扇不转大部分都是5v供电出了问题,找到5V控制管或MOS

网友:
你描述的什么故障啊一点都u清楚上来就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