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跳线上的问题

楼主(2008-09-10):
翔升A845GE...不触发...,,,,接上电源开关针有5V待机电压,32.768KH起振,
CMOS跳线上电压0.3V,拔开跳线帽1脚有3V电压..该如何入手?

网友:
跑CMOS电路~有可能南桥拉低了电压板挂了`

网友:
电压板是什么?南桥吗?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刚急着去WC。。。
你先跑下CMOS电路啊~看电路有无元器件拉低了CMOS跳线电压~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向那边跑?中间脚直接进南桥了,

网友:
那接进南桥的针电压就低说明南桥内出问题了啊~

网友:
我短接14脚可以加电.测试卡显示FF,CPU主供电正常,复位0.4V,PG信号正常,时钟正常,PCI无复位

网友:
各位高手,上面主板是不是南桥挂了?如何进一步确定南桥挂了呢?我打了各个关键点的阻值了,,貌似南桥还健康得很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