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换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8-09-10):
本人手上有份IBM T41的主板,显卡有问题,[不是虚焊,按压不行]本来是ATI 9000显卡来的,不过手头上没有ATI9000的,想用ATI7500代用[显卡也是IBM T40拆的],想问下大家行的吗?如果行,不要改什么吗?
显卡

网友:
肯定不行,买个吧60块。按压不能说明什么,先重做看看。

网友:
9000和7500应该是可以直接替换的。

网友:
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啊?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还是买个贴上去吧,

网友:
最好还是换原来一样的ATI7500吧,见好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