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10激光打印机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08-09-10):
  故障现象:HPl010激光打印机接通电源后,一会儿操作面板上READY(就绪)由绿色变成黄色,打印机无反应。
  检修过程与排除方法:对于HPl010激光打印机来说,接通电源后一会儿操作面板上READY(就绪)由绿色变成黄色表示该打印机的硬件出错,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引起的:打印机中没有纸、打印机机盖没盖好、打印机中没有感光鼓组件或者是其感光鼓组件安装不到位、打印机卡纸、激光器损坏以及定影加热器故障。我们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检查并排除:
  1.关闭打印机电源,拔下打印机的电源插头,检查打印机后面的进纸盒中的打印纸是否安装到位,到位时应确保打印纸的前端将位于进纸盒底部的进纸传感器压住,如经检查打印纸安装正确则继续以下检查;
  2.打开打印机机盖,检查打印机盖合上时是否能将机盖传感器压到位,检查打印机中感光鼓组件的安装是否到位,经检查后如果这些部分正常继续以下检查;
  3.打开打印机的机盖并拆下打印机后面的盖板,检查打印机中有无卡纸,用镊子轻轻地拨动打印机出纸位置的出纸检测传感器,观察该传感器有无损坏、脱落或被卡住现象,检查后如果结果正常则继续以下检查;

  5.拆下打印机的上盖,再打开激光器组件的上盖,用手转动激光扫描反光镜的中心轴(注意不要碰到镜面),感觉有无卡涩。拔下激光器的扫描电机控制插头,检查激光器的扫描电机控制与驱动电路是否正常,如果结果正常则继续以下检查结果;
  6.拔下打印机架右侧的定影加热器插头,用万用表测量插头上的电阻值,查看数值是否符合正常值,而正常时该端的电阻值应该是110欧姆左右,如果加热器损坏,我们可以拆下加热器中的陶瓷片,测量陶瓷片两端的电阻值,再检查保险电阻是否符合正常值 。最后发现瓷片两端的电阻值为无穷大,用一片新的加热陶瓷片更换后打印机故障排除。
来自网上,转过来大家学习。

网友:
楼主,别误导新手好不?你见过HP1010的打印机吗?  HP1010有几个灯? READY(就绪)会从绿色变成黄色? 1010进纸盒是什么样的? 1010没放纸打印机会报警? 靠
没版主的版块就是乱发水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有不对的地方你指正。把你正确的写来,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1、HP1010开机时不检测纸盒是否有纸
2、HP1010、1012、1015等等一系列都是3个指示灯,灯的颜色不会改变。
3、这一系列打印机的进纸盒是在前面。后面是没有进纸盒的
4、。。。。。。。

总之,你差不多全说错。

你发的这个,倒是有点像三星1510、1610系列的。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发转帖,我会仔细看一下。以免出现低价错误。

网友:
楼主可能没有修过这个HP经典机吧

网友(2008-10-11):
就是现在的高科技产品除了注重起用途之外外观也变得越来越漂亮啊~就像昨天看见同事拿着的佳能Cp760的打印机,我还以为是饭盒呢~呼呼~又出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