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激光打印机的故障与维修(转贴)

楼主(2008-09-10):
1. 出现横条故障原因:
(1)显影器周围沾有载体以及墨粉被感光鼓吸附或洒落在纸上所致。
(2)显影器中搅拌装置运转不良或墨粉受潮结块所致。
(3)反光镜或镜头污染,进行清洁即可。

2. 出现纵向黑条原因:
按照感光鼓、清洁部分、显影部分、定影部分的顺序查找故障原因。
(1)感光鼓与其他部件接触划伤或者因刮板压力过大而摩擦损伤感光鼓表面。
(2)刮板刃口有缺陷或刃口积粉过多。
(3)显影辊上墨粉分布不均匀,呈条状分布或刮刀下有杂物。
(4)磁辊上沾有条状墨粉结物。
(5)定影器入口堵塞,转印后尚未定影的部分与定影器入口摩擦而损伤图像。
(6)加热辊表面沾有墨粉等污物。

3. 出现纵向白条原因:
(1)感光鼓产生严重划痕造成印不上墨粉。
(2)充电电极丝上有污物造成感光鼓相应部分充不上电而出现白条。
(3)电源电压低造成充电电压不均匀而产生宽窄不一和边缘不清的白条。
(4)转印电极丝局部太脏而无法正常转印。
(5)墨粉少且不均匀或分离爪变形。

4.没有图像,纸张全黑原因:
可能是控制电路或扫描电路发生故障。

5. 出现全白图像原因:
涉及光学部分、充电部分和机械部分。
(1)激光器或激光器控制电路损坏。
(2)光学系统被异物遮挡;反光镜角度不对;反光镜损坏或太脏;反光镜表面老化。
(3)扫描驱动电路故障,即无扫描。
(4)充电电极损坏;充电电极连线断开;转印电极接触不良或电极丝断。
(5)传动齿轮轴转,而轮子不转,致使感光鼓不转。

6. 出现横向黑条白条原因:
(1)充电电极丝两端接触不良,可听到放电声音,横向出现一片空白。
(2)充电转印及消电电极丝过松。
(3)感光鼓转速不均匀,鼓轴偏离中心,造成充电或转印不均匀。
(4)显影辊驱动离合器摩擦或打滑。

7. 打印图像脏原因:
有规则的图像污染,常出现在打印样张某一部位,与打印机的部件污染或损坏对应。无规则的图像污染则往往是不规则污染所致。
(1)感光鼓表面污染或划伤。
(2)显影部分:显影辊上沾有固化墨粉块,造成该处吸附能力加强。
(3)清洁部分:感光鼓清洁装置损坏,尤其清洁刮板位置不平衡或有缺口。
(4)转印电极或充电电极左右不均匀,造成左右深浅不均的带状污染。
(5)加热辊表面橡胶老化脱落或有划痕;或定影辊的清洁刷缺损,导致加热辊局部沾上污物。
(6)定影器的热敏电阻开关和热敏电阻传感器的表面吸附灰尘结块,致使摩擦增大,测量温度不准确,损坏上加热辊和热敏电阻传感器。
(7)搓纸轮被墨粉污染而造成打印图像脏。

8. 黑色图像上出现有规律或无规律的白斑原因:
(1)感光鼓因感光层剥落、划伤等而造成黑色部分出现有规律的白色斑点。
(2)显影偏压过高或墨粉中含杂质。
(3)调整清洁转印电极丝。
(4)充电电压过高,放电时打火,击穿或半击穿感光鼓,产生细密白点。

9. 打印样张背面污染原因:
(1)显影器或清洁器中墨粉漏出,洒在纸路上致使纸背面污染。
(2)加热辊清洁不良,使墨粉沾于下压力辊上,致使纸背面污染。

10. 定影不足原因:
(1)定影灯管损坏或接触不良,加热丝断路,造成无定影温度或定影温度过低。
(2)定影加热辊磨损,表面出现坑凹,出现局部定影不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