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DPK8300E+8400E+针式打印机常见故障及解决(转帖)

楼主(2008-09-10):
一.在Windows下打印文件时,打印机无法正常使用(打印机打印乱码):
二.打印机在打印文件时字的上半行与字的下半行错位,有时打印表格线时其竖线对不齐:
三.打印文件时,其打印内容偏下或偏上:
四.打印文件时,其打印内容偏左或偏右:
五.在打印时,一行文字中有几个字没有打印出,其余打印均正常:

一.在Windows下打印文件时,打印机无法正常使用(打印机打印乱码):

问题分析:
我公司的DPK8x00E+系列打印机内置三种仿真:OKI5320仿真、LQ1600K+仿真和税票仿真(出厂默认仿真为税票仿真),在Win98下的驱动程序也有两种:OKI5320驱动程序和LQ1600K驱动程序,此两者之间必须匹配使用(如果打印机的仿真设置为5320仿真,则需安装"OKI5320仿真"的驱动程序;如果打印机的仿真设置为1600K+仿真或税票仿真,则需安装"LQ1600K仿真"的驱动程序),否则打印机就会因为驱动程序(电脑端安装)与仿真设置(打印机设置)的不匹配而打印乱码。

注:税票仿真是给用户专门用来打印增值税发票时使用的,其打印机的各项设置均按照增值税发票的打印要求而设置(如:打印页首、打印左边界、打印击打力等),如果用户是在Windows下打印文件,则最好不要使用税票仿真打印,而应该选择OKI5320仿真或LQ1600K+仿真去打印文件

解决步骤:
1.正确下载和安装本公司网页(www.fujitsu-nfcp.com)上提供的驱动程序。
2.如果安装的是OKI5320仿真的驱动程序(安装完后出现名为"SEIKO OKI5320 24 pin"的打印机图标),则必须将打印机的仿真设置为5320仿真。 如果安装的是LQ1600K仿真的驱动程序(安装完后出现名为"FUJITSU DPK24 Series(LQ)"的打印机图标),则必须将打印机的仿真设置为1600K+ 仿真。

方法一 通过菜单设置仿真
1.确认打印机为单页纸方式。
2.打开打印机电源,并装入单页纸,然后关机。
3.按住「装纸/卸纸」键的同时开机(一直按住按直至打印机发出蜂鸣声再释放按键),打印机进入设置主菜单,打印机打印出以下内容:
菜单设置开始
仿真 配置 永久保存 暂时保存 打印菜单 恢复初始值 设置无效
4.按「送出方向」键,打印机打印出以下内容:
仿真
5320 1600K+ 税票
(注:其中红色为当前设置选项,打印机打印的是带下划线的选项为当前设置选项。)
5.按「换行/换页」键,移动打印头到需要设置的选项处。
(注:每按一下「换行/换页」键,则打印头移动一下,轮流选择三个仿真。)
6.按「送出方向」键确定。
7.按「联机」键,打印机返回至设置主菜单。
8.按两次「换行/换页」键,将打印头移到"永久保存"选项处。
9.按「送出方向」键确认,打印机退出菜单设置。
方法二 通过操作面板设置仿真
1.打开打印机电源。
2.按「联机」键脱机("联机"灯熄灭)。
3.按住「联机」键的同时按「送出方向」键,进入仿真切换方式,当前所选仿真指示灯闪烁。
4.按「送出方向」键进行仿真切换(仿真按"税票、OKI5320、LQ1600K+"循环切换,按一次「送出方向」
键仿真切换一次)。
5.按「联机」键保存所设置的仿真。
仿真确认:
按以上步骤对打印机进行仿真设置后,为了确认其设置的正确性,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验证。

方法一
1.打开打印机电源,等打印机初始化后观察操作面板仿真指示灯。
处在LQ1600K+仿真时"LQ1600K+"指示灯点亮。
处在OKI5320仿真时"OKI5320"指示灯点亮。
处在税票仿真时"LQ1600K+"指示灯和"OKI5320"指示灯同时点亮。

方法二
1.打开打印机电源,并装入打印纸,然后关闭打印机。
2.按住「换行」键的同时开机(一直按住按键直至打印机发出蜂鸣声再释放按键),打印机进入自检测试打印,当打印出图案 时,按「联机」键结束打印。
3.观察打印内容,找到"Emulation :"(仿真)标题,标题后面即为当前仿真设置。

打印测试页:
当打印机驱动程序安装完毕并且打印机的仿真也设置过后,将打印机与电脑用联机线缆正确连接好,然后打印测试页:
1.打开打印机,并装入打印纸。
2.进入Win98操作系统。
3.单击"开始/设置/打印机",出现"打印机"对话框。
4.单击"SEIKO OKI5320 24 pin"或"FUJITSU DPK series 24 pin"图标,并按鼠标右键出现快捷菜单,单击"属性",出现打印机属性对话框,单击"打印测试页"按钮。

二.打印机在打印文件时字的上半行与字的下半行错位,有时打印表格线时其竖线对不齐:

问题分析:
发生以上问题时,一般都可通过设置打印机的"正反向打印修正"功能使打印竖线对齐,但有的打印机由于长年使用,造成打印机齿皮带的磨损而使打印位置错位,则需要与打印机经销商或本公司的技术服务中心或维修站联系,请求维修。

解决步骤:
1.打开打印机电源,并装入较长的打印纸,然后关机。
2.按住「换页」和「装纸/卸纸」键的同时开机(一直按住按键直至打印机发出蜂鸣声再释放按键),打印机进入正反向打印修正方式,并打印出调整用图案。

3.按「换页」键将竖线向右调整(每按一次按键,调整约0.03mm)
或按「换行」键将竖线向左调整(每按一次按键,调整约0.03mm)
(注:此时可以按「装纸/卸纸」键切换打印速度,如果纵线不对齐,则重复步骤3继续调整。)
4.将打印出的竖线调直后,按「联机」键保存调整值并退出垂直打印对齐方式。

三.打印文件时,其打印内容偏下或偏上:

问题分析:
打印纸的上边距到打印第一行内容的距离称为页顶边距(或页首空、页顶进纸量、首行、吸入纸量),出现打印内容偏上或偏下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页顶边距调整不当造成的,DPK8x00E+系列打印机其页顶边距(单页纸和连页纸的页顶边距)在5320仿真、1600K+仿真下的出厂默认值均为6.35mm,在税票仿真下的出厂默认值为10.25mm,即当打印机进纸后打印纸的上边距到打印第一行内容的距离应为6.35mm(5320仿真、1600K+仿真)或10.25mm(税票仿真),此值可以通过用户的需要进行调整。

解决步骤:
第一 在应用程序中定义页边距
现在的应用程序中均有页边距调整的设定,如Windows98操作系统中的Excel、Word、写字板等软件,都有调整打印页边距(上、下、左、右边距)的设置,只要在打印之前将页边距设置即可。

第二 设置打印机页顶边距
1.打开打印机电源,并装入打印纸,然后关机。
2.按住「装纸/卸纸」键的同时开机(一直按住按键直至打印机发出蜂鸣声再释放按键),打印机进入设置主菜单,并打印出以下内容:
菜单设置开始
仿真 永久保存 暂时保存 打印菜单 恢复初始值 设置无效
3.重复按「换行」键直至打印机打印出以下内容:
连页纸页首空 2.92mm 6.35mm 10.25 11.8mm 14.8mm 23.3mm
或 单页纸页首空 2.92mm 6.35mm 10.25 11.8mm 14.8mm 23.3mm
如果当前仿真是税票仿真,则打印出一下内容:
连页纸页首空 2.92mm 6.35mm 10.25 11.8mm 14.8mm 23.3mm
或 单页纸页首空 2.92mm 6.35mm 10.25 11.8mm 14.8mm 23.3mm
(注:其中红色为当前设置选项,打印机打出的是带下划线的选项为当前设置选项。)
4.重复按「换页」键将打印头移动至需要设置的选项处。
5.按「换行」键确定。
6.按「联机」键返回至设置主菜单。
7.按「换页」键,将打印头移到"永久保存"选项处。
8.按「换行」键确认,打印机退出菜单设置。

如果按以上步骤设置好打印机页顶边距后,其打印效果仍不满意,则还可以通过微调来设置更精确的页顶边距,操作步骤如下:
1.开机并装入打印纸。
2.按「联机」键脱机(联机灯熄灭)。
3.按住「联机」键的同时按「装纸/卸纸」键,进入页顶设置(微调)方式。
4.按「换页」键每次后退0.21mm(反向换行)或按「换行」键每次前进0.21mm(正向换行)
(注:如果打印机发出蜂鸣声,则微调已经到达极限,不能再调整了)
5.调整至所需位置后,按「联机」键保存设置并退出页顶设置(微调)方式。

说明:
在单页纸方式下设置的页顶边距仅在单页纸方式有效,同样的在连页纸方式下设置的页顶边距仅在连页纸方式有效。

四.打印文件时,其打印内容偏左或偏右:

问题分析:
打印纸的左边距到打印第一列内容的距离称为左边界,出现打印内容偏左或偏右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左边界调整不当造成。
单页纸引出台上的左导纸器放在刻度0处为参考标准时,并且打印纸紧贴着左导纸器左侧放入打印机,DPK8x00E+系列打印机的左边界(只在单页纸方式下有效)在5320仿真、1600K+仿真下的出厂默认值均为3mm,在税票仿真下的出厂默认值为20mm,即当打印机进纸后打印纸的左边界到打印第一列内容的距离应为3mm(5320仿真、1600K+仿真)或20mm(税票仿真),此值可以通过用户的需要进行调整。
解决步骤:

第一 滑动左导纸器
在放入打印纸前可以滑动单页纸引出台上的左导纸器,以改变单页纸左边界距离。

第二 在应用程序中定义页边距
现在的应用程序中均有页边距调整的设定,如Windows98操作系统中的Excel、Word、写字板等软件,都有调整打印页边距(上、下、左、右边距)的设置,只要在打印之前将页边距设置即可。

第三 设置打印机左边界
1.打开打印机电源,并装入单页打印纸,然后关机。
2.按住「装纸/卸纸」键的同时开机(一直按住按键直至打印机发出蜂鸣声再释放按键),打印机进入设置主菜单打印出以下内容:
菜单设置开始
仿真 永久保存 暂时保存 打印菜单 恢复初始值 设置无效
3.重复按「换行」键直至打印机打印出以下内容:
单页左界十位 0 1 2 3
或 单页左界个位 0 1 2 3 4 5 6 7 8 9
如果当前仿真是税票仿真,则打印出以下内容:
单页左界十位 0 1 2 3
或 单页左界个位 0 1 2 3 4 5 6 7 8 9
(注:其中红色为当前选项,打印机打印的是带下划线的选项为当前设置选项,单页左界值=单页左界十位×10+单页左界各位,其单位为mm,如上设置,则5320仿真和1600K+仿真下的单页左界值为0×10+3=3mm,税票仿真下的单页左界值为2×10+0=20mm)
4.重复按「换页」键将打印头移动至需要设置的选项处。
5.按「换行」键确定。
6.按「联机」键返回至设置主菜单。
7.按「换页」键,将打印头移到"永久保存"选项处。
8.按「换行」键确认,打印机退出菜单设置。

五.在打印时,一行文字中有几个字没有打印出,其余打印均正常:

问题分析:
出现上述问题时,应先仔细观察一下打印样本,看看未打印出文字的地方是否有出针的痕迹,如果有,这说明打印机出针打印过,只是未着色,那问题一定出在色带上。

解决步骤:
将色带取下,看一下色带上的塑料保护片是否在(有些用户会将塑料保护片摘除),如果脱落只要将已脱落的塑料保护片安上即可.

网友:
富士通DPK8300E+8400E 现在还有人用?  近两年,我修得最老的机器是8500E了

网友:
有人用啊   一般财务报税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