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BIOS在那里?

楼主(2008-09-10):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哥,内存的BIOS(应该就是刷写SPD的地方)在那里?一般是什么形状的?我有两条金士顿内存,有一个长长脚的小芯片,我想就是吧?

网友:
对,就是那个东西.

网友:
小小黑色的

网友:
这个东西叫SPD,是存储内存品牌频率电压等信息的,跟主板上BIOS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