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行不满.亮度很暗

楼主(2008-09-11):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我修一台冠捷17纯平显示器,刚开机很正常,但一进系统就出现行不满而且还很暗看不清桌面.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
刚开机很正常,但一进系统就出现行不满
-----------------------------------------------------------------
开始是低分辨率,进系统就是 480*600以上的高分辨率模式。

检查供电,行电源,行电路等。如果都正常可能是包的问题。

网友:
你用表监测行供电,看看进入系统后行的供电电压会不会升高,如果不能就要检查二次电源。

网友:
谢谢各位了,供电基本都正常,就是行二次电源不变化,二次电源是什么原理呀? 非常感谢!

网友:
显示器工作在不同的显示模式下,行扫描频率会变化很大,由于分辨率的提高,它的行扫描频率范围会更大。当显示器的行频变化时,会使阳极高压发生变化,行幅也会发生变化;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多种方法,比如可以根据行频的大小改变逆程电容的值,但这种方法有局限性,所以一般常用行输出级的电压随行频变化而变化的方法,行频高,行输出级电压也应升高;行频低,行输出级电压也应降低,即为了保持行输出级的平衡,在不同的工作频率下需提供不同的工作电压

网友:
先 换包 吧~~~~

网友:
可能是二次电源坏了,不升压了,其实你说的现象跟二次不升压一样的现象啊@,在就是S校正电路中,的主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