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730B液晶显示器屏线从中间绞断了,顺序也忘了,怎么连呀?

楼主(2008-09-11):
请教:三星730B液晶显示器屏线从中间绞断了,顺序也忘了,怎么连呀?

网友:
这个就要根屏定义,一个一个地接上,难度是有点的,而且这个730B的屏线确实也难分,全是蓝白线一对一对的,顺便说一下,这个原装的屏线,我有~~~~~~~~~~

网友:
屏线断多了,先按照颜色大致分除信号组,供电线组(正,负),2部分绝对不能混乱。信号组可以接错,可显示图形,但如果接错,会有字符或色彩显示不正常(时钟组不能与其他信号组混乱)。比较准确的是查处LVDS输出信号顺序后,根据插头的线数(20线3组,30线5租信号)连接。注意供电线和地线的特殊位置。

网友:
谢谢你们了!要是有接线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