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的显卡真难做!兄弟们有妙招吗?(已解决)

楼主(2008-09-11):
T30的显卡真是难做BGA,不说植珠,就说焊接就有很大的难度!其主要就是芯片是移动版的,显存做在了显卡芯上,而且还用一种固体胶给封住了,加热温度控制不好显存里面就冒出焊锡来,接着芯片就短路了!也就是整个芯片都完了!听说有一种封装是没有封胶的,可是一时找不到。前天我就做坏了一个这种芯片,还是新的喔!真的很心痛,可能是第一次做这种芯片吧!还要交点学费,呵呵!我知道很多师傅都做过这种芯片,能否谈谈你们的过程和心得啊!过两天可能还要做一个,所以想提前问问各位师傅如何在加热的过程中控制好温度,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提高成功率!!先谢过了!!!!顺便发个T30的点位图!!!

都是电源惹的祸!!!!!!!

网友:
BGA上面温度调底,下部温度调高吹化焊锡。

网友:
先烤板一天,把水烤干。再做。做前先底部加热到九十度(我的是红外)。再开上部加热。一般上部到一百九珠子就化了。7500很常见。个人感觉重点是升温要慢要平衡,受热均匀。我个人觉得旁边的南桥才不好弄,在死角边。

网友:
你是不是用风枪或者风筒做的啊?BGA焊机不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

网友:
手工做其实注意一点也可以的,就是升温控制均匀一点,缓慢一点 最好有个带温度测量的在实时监控。我就用带温控的万用表实时监测着就成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受热不均匀造成的,还有就是加温太快!我的加热台是自已做的,只有下部远红外加热,上面不敢用风枪加热,可我的炉子做南桥、显卡等都不会搞坏芯片啊!我有个想法:如果做一个和芯片差不多大点的金属框架放在加热的底部再加热,这样就杜绝芯片以内的热空气无法流动,只有远红外的热辐射,应该会好点!不知我的做法可行不,大伙说说!

网友:
把16M的显卡直接换32M的显卡就行了。要不就在两个显存上面搭块湿布降温,风枪从底下吹。技术难度比较 高

网友:
可以试着在显存上贴片高温胶带。用风枪从底部加热会好一点的。

网友:
兄弟你好!32M的显卡没有显存在芯片上吗?或者都是没有密封的呢?

网友:
5楼的文兄,你说烤一天不会是整块板烤吧!你认为显存里有水份是吗?如果有那烤是好办法,加热均匀是重点!

网友:
怎么那么快就沉了!顶起来啊!我今天拿到第二次芯片了,准备做第二次,在做之前还请大伙多提点宝贵意见!!!呵呵!

网友:
下面有黑胶的,用热风加热肯定不行的,锡球会冒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建议还是取下芯片重植再焊上去吧

网友:
重植已没有用了,显存部份已经短路,用万用表测出来的,因为显存里面的锡球已经冒出来了!那黑胶有办法拿掉,重植显存!如果能这样的话就好了!

网友:
还望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还有什么好方法吗兄弟们!我真有点怕怕,怕历史再次重演!!!!

网友:
可以买一显卡!光主板底下加热就可以!我换过很多!

网友:
我这用红外的BGA返修台做显卡还可以把温度设定好,按一下开始就不用管了。做完自动冷却报警取下来就OK了。有条件的同行买一台设备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真的历史重演了!又爆了一块芯片!我的温度刚加到200度而已显存怎么就又冒出锡浆来了!我晕哦!

我不服,接着我终于找到了没有密封的7500,不过是32M那种的,型号是M7-CSP32,我小心翼翼的加热,这回应该不爆浆了吧-----确实不爆了,可是做好后开机通电转了一会,不亮!哦!是没插内存,可等我插上内存再想开机,完了,无法启动,没有任何反应!想不明白,我就只动过显卡那个地方而已啊!显卡也不热,我怀疑是不是电源的问题,然后接上电池,开机-----也没有反应,可是这一次显卡狂热,立马拔下电池,一阵迷惘------怎么想都想不出是什么问题,难道是我做的显卡代用不了,我之前已在网上查过有关资料很多人都说可以直代的啊!或者是我烧得不够火候!不会是芯片完了吧!看来这次大出血了!热心的师傅朋友们帮我分析看看是什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才好啊!!!!要不然这中秋没法过了!!!我是刚接触笔记本的初哥

网友:
中秋是要过的,如在广州我免费给你重做。我估计你设备不行。

网友:
32M做的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连珠了,再接再厉,IBM就是经得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