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台达给联想家悦做的电源DPS-200PP-165,被雷击过后的怪故障,哪位见过?

楼主(2008-09-11):
台达给联想家悦做的电源DPS-200PP-165,被雷击过后不接主板直接短路PS-ON,正常输入输出,且带上硬盘也正常,上其他的机器试机也正常,但是只要装上联想原机就不工作,接通电源的瞬间,风扇转一下,诊断卡也不跑代码,蛤马上停下后,按开机键却没有反应,按上一动力火车新电源开机正常。这里说明,联想本机的网卡也被雷击坏,但接新电源开机后除了不能上网其他正常,加外置网卡,正常使用网络。就是这个原装电源不行了,装上去机器就保护状态,5VSB有,PS-ON电压有,但是就是不能触发。但装在别的机器上,完全正常使用,工作几个小时没有一点问题。而上面也刚提过了,这个联想机器现在接一新电源能正常开机使用。但我也试过,拿一个没坏但功率较小的老电源安在这个机器上同被雷击过的这个原装电源现象一样,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这个电源被雷击以后,现在输入带负载的能力下降所至。我试着换掉了几乎所有的电容(本来就没有鼓包的),没用,换过它的开关管9N90还是没用。因为这个电源在其他机器能正常使用,所以肯定是没有已烧毁的元件,顶多是性能不良或是反馈电路有问题。两天多的时间了,我还是找不到故障所在,而这电源外形设计怪异,市场上的电源都装不进去,这个为难死我了,请同志们帮帮忙啊!!!
    详细说一下,这个台达的DPS-200PP-165,使用的是,UC3843的电源PWM,9N90的开关管,辅助电源前面用了一个TNY267PN的芯片,还使用了AS339和AS393P,电路板前面是插件,后面则全部是贴片,因体积比标准电源小得多,将300V产生电路和其他主体电路分成两块板,上下各贴在电源盒上下,但元件排列非常的仍拥挤,所以电路查起来实在不方便。再加上这个电路和大部分电源设计大相不相同,反馈电路就并排着就有三个光耦,实在觉着无从下手,请各位帮帮忙!

在5V和12V输出管的中间有一个NTC TTL103的热敏电阻,将这个电阻取下后,再上机加电,开机,然后进入系统,一切正常,直到现在没有出问题。用万用表测这个TTL 103,加温,有电阻变化,因为手头上没有这个电阻,也就没有再换上去,但跑了一下线路,应该是个保护电路,正常的情况下不起作用,再加上这个NTC已经恨不能不良,而联想原装主板又对这个电路进行检测,所以一上电就保护。拆了它,这块电源在什么板子都没事了,哈哈!
本想贴个图上来,但怎么也贴不上来,那就等会贴了再说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症状可能是负载能力不足导致主板自动保护。如果是p4的小主机,重点考察12v的电源负载能力吧。p4的12v启动电流起码要6-8A,你可以换12v的肖特基管试试吧。这种电源太复杂,这个论坛上也没有这种电路图,前路黯淡啊……
还有,可以换个低频赛扬4试试,如果能启动,凑合着也算交差了。

网友:
雷击了,那他的大滤波不行了吧

网友:
有可能主电源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