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G78[三星代工】一条横线,

楼主(2008-09-11):
IBM G78[三星代工】一条横线,横线中有点压缩,我把场块电路元件都换了,还是有一条横线,用的是KA2142场块
电压为
1 0.06
2 13.5
3 0
4 -13.3
5 -14.0
6 0.05
7 0
8 0
9 13.3
10 0.06
我头都云了
,怎么查,求助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1脚和10脚的波形正常不

网友:
没有示波器,场块电路元件都换新的,看来是行,场处理片

网友:
你能保证你换的是好的?
:lol

网友:
不行再换,再不行,每个脚都跑一遍

网友:
我换的是另外一台正常的三星机上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