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手提开不了机

楼主(2008-09-11):
有一个客户拿台机康柏 Evo N600c来维修~接上电源~按下开机键~什么反应都没~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唉 。。。现在拆下电池,再插上外电源~又可以开机~~关机后~~拨下外电源~~等会~再插上外电源~再按开机电源键~只看到硬盘灯稍亮下就灭了~Power灯不亮~然后再开都是一样~~要是你再把电池装会~用电池又可以开了~~真是让它搞到晕了~!!请高手指点下了~感谢~!

网友:
最好是找专业做维修的人员来弄。。

网友:
无边思绪 说得对,还是找专业人员吧,你在什么地方??  (怀疑是保险烧了)

网友:
电源小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自己修也可以,就当交学费撒,最多就是换板哈

网友:
电源小板????可以解说下!!还有这里有没提供拆解教程了~~在拆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位置不知卡住了~不敢硬来了~请高手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