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正常,关机时,卡出现F5

楼主(2008-09-11):
主板开机正常,进系统后关机时,检测卡出现F5,显示器和正常关机一样,但主板就是不断开电源,显卡风扇和U风扇还都在转!可能是哪里有问题?还是要刷BIOS?请高手大师们指点一下!
刷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吧 如果不是 查绿线外接三极管是否短路了

网友:
如绿线外接三极管是否短路了,那么通电就应该开机了,但这个机器还是要按开钮才能开机啊!

网友:
看下BIOS里电源管理设置选项对了没

网友:
没什么问题啊!都看过了,和好板子对过了。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下,有时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