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9-11):
请问高手.如何给兄弟hl2045换粉
最好能图解...
谢谢

网友:
把粉仓右边打着封标的白盖子打开把原粉倒干净,加粉,然后把粉仓左边的半圆规道的白卡子扳到上边就OK了

网友:
最好。把粉盒部分都拆开,清理干净。。。粉的质量很重要。。不好的粉加完后,打印,中间的部分脏。。

网友(2008-10-17):
很好加的,和联想的差不多

网友:
用联想的2312粉加就可以了,注意要清除干净原来的残留的粉

网友(2008-11-18):
把粉仓右边打着封标的白盖子打开把原粉倒干净,加粉,然后把粉仓左边的半圆规道的白卡子扳到上边就行了。兄弟加油一定要细心。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加粉挺容易..关键是每次加粉前要把前一次的垃圾粉清除,,不然加上粉后不打印,,,,,再就是要把白色的个冒拨到左边,这样就免去清零的程序了

网友:
加粉容易啊 就是拆件难点

网友(2009-07-26):
呵呵!
这兄弟硒鼓加粉怎么这么麻烦呢?
我还是第一次用兄弟激光打印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