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I845/P1D 到26自动断电

楼主(2008-09-11):
QDI主板型号,这个已经有相同故障解决了,原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highlight=p1d-al
。现在就是那
门电路
HC132,我手头有74LS14M,74HC1570 74F07D 13C57等,不知能不能代换啊
主板

网友:
这块板子的BIOS太拽了,有一个选项不关掉,第一次认到的硬盘、光驱换了位置后就用不起。遇到这种情况的把它关掉就对了。

网友:
还有这个板子网卡芯片是什么,我想给焊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确定你的板子和我发的贴子是同病,但不一定坏同一处,先测完再修。

网友:
不能代用,网卡芯片没装,旁边的电容电阻应该也没有装
你这样加网卡芯片,不如插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