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80高压板接口电压

楼主(2008-09-11):
天逸80高压板接口电压 各是多少 主要是 黄线 T/B   蓝线AD 的实测电压

网友:
1.一般就有工作电压,最多19V
2.ENA信号有的是3V或是5V
3.调光信号3.3V可以调节.

网友:
楼主注意两件事,一:求助图纸上的问题,请自己贴图上来。二:不要反复发一些无意义的贴子。

网友:
天逸80 亮度控制电路中 D 40 为何器件

我看亮度信号从 910Q-B4 32引脚出来在高压线接口处连一 编号为D 40 (?二极管)型号是PR159   四引脚

网友:
ENE 910Q-B4

网上流传天逸80的图纸与实物不符,查线路费了很多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