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185D 发烫不跑码

楼主(2008-09-11):
索泰克 sl-85dr-c板子前几天能点亮现在点不亮有二个ST75185D发烫在W83637上面一点的方向检测卡不跑码,高手给点建议
点不亮

网友:
直接拿掉75185,它只会影响COM口的使用。

网友:
拿掉还是点不亮不跑码

网友:
网卡也拿掉试试。可能以前让雷辟了

网友:
不带集成网卡,也没被雷击过

网友:
楼主还是看看75185要几种供电吧!然后在查想关的电路!可能有短路造成的电压不对才不走码的...

网友:
拆了COM口芯片吧,它会影响I\O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