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2S(7k1r)电压低故障

楼主(2008-09-11):
显示器为AOC 772S (7k1r)

故障表现为不接主机待机12V 7V 78V电压正常,接入主机开机能听到高压起动声但麻上保护(应该是CPU供电电压不到引起显示器不工作)。12V只有10V 7V变成4.5V,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论坛里的高手们请多指教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接上信号,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检查二次电源开头管,行管有无驱动信号到。
换个包试试

网友:
断开和接上一样,接上信号有行管B基驱动信号,就是12V和7V电压下降

网友:
你看是否有电容漏电的 啊,你顺着行,场信号线往CPU跑跑啊,如果不接信号线有菜单显示吗,二次电压多少啊, 驱动信号有吗,

网友:
查12V下降原因,场IC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了!!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子,不接行管,电压都很正常,一接入行管后,开机能听到高压产生的声音,但二秒钟后就保护了!就只听到:产生高压----保护----产生高压----保护,这时如果测电源供电的电压,12V,7V,都大大偏低,但B+50V和视放电压是正常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楼主如果有修好的话,请共享一下哦!

网友:
"12V只有10V 7V变成4.5V,"是行场电路负载过重拉低的吧!,电源间断保护的表现

网友:
建议:
1、查场电路中的电容,场块。
2、查行电路中的X射线保护电路中的电阻。
3、查行激励级电路。

网友:
这种故障检查行输出级,有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这种显示器不接主机也有高压,弄不明白不接主机电压为什么正常,接主机就保护呢?

网友:
回楼上,接主机后,有行场频变高的可能性,

网友:
问题复杂,保护问题,都有可能有问题呀,
脱X保护看下,有无图像,不要开太久,一瞬间看下图像,再查(根据图像来分析)

网友:
请问LS, 如果开太久会有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