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求助,高手们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08-09-11):
故障现象:显示器能够正常加电开机,有图像、有点行窄,在接入信号号,OSD菜单会显菜单锁定。也可以长按MENU键解锁,在调整菜单选项时EXIT菜单不可用,
后在论谈上搜了一下,发现别人也有这样的故障,是MCU供电78L05输出电压过高造成的,我一测78L05输出6.8V,过高,更换78L05后,当时好了,就忙别的人,再回头开机试下时,又出现新问题了,屏上面1/4无显,偏绿,无信号菜单一闪一闪,这下脑子里一片空白了,不知从哪下手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给个思路

已修好,是78L05供电过高,24C04数据损坏,重新刷了一个数据,好了,就是颜色不怎么正了

网友:
查下尾板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另外 这种机器的面板按键也爱坏

网友:
会不会是数据或者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