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CPU供电就不通电

楼主(2008-09-11):
各位大师,,我是位新手,
今天弄了一块联想品牌机子的主板.一接上供CPU的电压的电 源线,就不能通电了.
哪位大师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
你说的是4pin的12v供电吧?
12v短路了。

网友:
就是啊,一开机的时候,通一下子电,大概也就风扇转了一下,就开不了了.

网友:
打一下12v对地电阻,看看是不是有电容冒泡了

网友:
哦,,谢谢王大修了,,我试试先.

网友:
检查四针小POWER 上的12v的对地阻值 还有就是检查CPU的场效应管是否击穿!

网友:
那肯定是12V短路了,一般为上管击穿。量一下G,S极,得知哪个短路,吹下看看12V还短路不

网友:
12v短路或北桥击穿

网友:
给CPU供电的COMS管坏了,不要再开了,不然容易把北桥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