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不开机

楼主(2008-09-11):
今天接了台T40 待机电流正常,用跑卡检测跑38.偶尔会不跑。排除内存故障。望高手给上思路。北桥补焊过了。
不开机

网友:
按按显卡试试,显卡估计出问题了.

网友:
你这问题应该是:显卡问题:不过也有挡在内在上的:内在卫通北桥的电阻坏了也会这样你最好都检测一下。